有些不明白

楼主(2008-11-29):
遇到一个问题,在使用FX1S-30MT时用到输出点Y15来控制气动,程式运行时,输出指示灯亮后输出点不是立既输出,而是延迟几百ms,刚开始还认为是程式有问题,仔细检查后没见到问题,试把y15改为y10后程式运行正常。

网友A:
不可能,是不是你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晕到现在不明

网友C:
输出点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点本身有问题了?
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E:
输出点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本人在使用西门子的PLC经常会出现输出点的灯一直亮,而程序并没有激活输出。

网友F:
可能是Y15输出点有问题,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Y15输出点有问题,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H(2009-02-16):
输出点有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见过。是什么PLC呢

网友I:
换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J:
见过,有时是这样的.

网友K:
引用楼主红亮于2008-11-29 07:40发表的 有些不明白 :
遇到一个问题,在使用FX1S-30MT时用到输出点Y15来控制气动,程式运行时,输出指示灯亮后输出点不是立既输出,而是延迟几百ms,刚开始还认为是程式有问题,仔细检查后没见到问题,试把y15改为y10后程式运行正常。

延迟几百毫秒?你是怎么检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