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频率问题

楼主(2008-11-29):
我们现在用的电源都是50赫兹的 如果改用60赫兹的电源或70赫兹的电源 对电器(伺服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 三相异步电机 开关电源等)是否有影响? 一直没接触过,问下高手 期待中

网友A:
如是阻性负载,没有影响。如是异步马达,转速会增加,效率会增加,功率会降低,电流会减小。
如是变频器,影响基本上没有。如是电磁铁,磁性会降低。

网友B:
楼主应多去看看相关书籍了,电源频率升高肯定会对电气设备的工作有影响,只要学过电工原理,电机原理,电磁知识,仔细想像就会明白,升高后电机转速会上升,但转距会下降;对开关电源影响不大;(指的是频率升的不太高的情况下)。

楼主:
是啊 当时没看这些资料的书 应该好好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