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type 連線方式

楼主(2008-11-29):
目前使用 三菱 Q-type CPU
PC與PLC連線方式:
1. CPU的 USB & RS-232 介面
2. 使用 Ethernet Module (QJ71E71-100)
3. 使用 MELSECNET-H Network Module
另外使用 " CC-Link Module" or " Serial Communication Module (QJ71C24N)"
可以與PLC連線麼?
若有 , 方便告知麼 ?
感激不盡.....

网友A:
不知楼主要与什么连?

楼主:
因為我們的程式是兩個人分工的
PLC 的 232 介面 , 被HMI佔用
USB介面, 被我同事佔用
有時他在編輯的時候 , 我無法監看我的程式
想說是否有其他的監看方式
232 Module & CC-Link Modole 是否可以達到監看程式的效果

网友B:
QJ71C24N 232口

网友C:
三菱Q系列PLC通讯模块QJ71C24N有两个通讯通道,通道1为RS-232,通道2为RS422/485,利用电脑的232通讯口可以和此模块通道1的RS-232联接,在电脑中使用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通过模块上的232口,而不是CPU模块上的232口对Q系列PLC进行编程、监控、调试等操作。
在使用此通道进行通讯前要此通道进行设置,设置通过编程软件中PLC参数设置项中的I/O分配项的开关设置对通道进行设置,设置内容如下:
对开关1设置b0~b7
传送设置项目
设置内容
操作设置
独立
数据位
奇偶校验位
有
偶/奇校验
奇
停止位
和数校验码
有
RUN期间写
允许
设置修改
允许
B8~b15此处波特率设为和软件GX Developer中的一致
对开关2的设置,与软件GX Developer联接时,通讯协议中设置为“00”
开关3、4未用到可以不进行设置。
通过以上设置后,再正确联接两个通讯口之间的连线,就可以正常通讯上。
参考这里: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fumz78&id=27798

网友D:
通过触摸屏可以透明传送读到PLC程序(推荐)
用以太网模块也可以读

楼主:
感謝論壇前輩的指導
C24 的連線方式 , 我今天有試出來了
關於 " YMMFA " 所提的 " 通过触摸屏可以透明传送读到PLC程序 "
不是很清楚 , 是否可以再進一步的說明

网友E:
在论坛内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内有这方面的帖子。
[attachment=16022]
這得看是甚麼人機了?

楼主:
哀哀...
現在連 Pro-face 的人機
無此功能
殘念...

网友F(2009-02-07):
得看是甚麼人機了?

网友G:
使用 Ethernet Module (QJ71E71-100)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