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M读保护

楼主(2008-11-29):
CQM1-CPU21上载程序出现UM读保护,设备厂家密码已丢失,要做程序备份,怎么办?

网友A:
点释放保护就可以啦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本论坛下载的解密软件,解出了密码,所用软件已发到解密软件栏中。

网友B(2009-01-15):
怎么做请教教我。
LGFU65@163.COM

网友C(2010-09-28):
UM读保护是不是表示加密了?
变频器销售与维修,单片机工控板的开发与销售,仿三菱PLC,单片机开发,出售变频器图纸,变频器说明书大全,http://liheming.jimdo.com

网友D(2010-11-03):
解密软件栏要100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