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08-11-29):
    前天我做个台设备,出现外围输入设备都在工作。而PLC输入点没有任何反应(对应点的LED没工作)

             看看有人说是PLC本身的故障··我也检查了·没问题,于是检查外围电路~!
    结果发现我PLC的0V和24电源的0V没有等电势··短接后问题解决。。
      自己做机台问题就是多··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支持原创!

网友A:
    这算是假死机吧~~其实人家PLC好好的~

    吃一堑长一智咯,以后从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样的情况~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支持原创!

网友B:
    应该是外围提供的24v没有进plc是么?
    机床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改造;英国威勤球栅尺、数显表;动平衡测量机;三菱plc;三菱变频器;
    http://www.qinfei8384.cn/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我用的是FX3U的·
    外围的24 不可以接进来

网友C:
    我在学习中,外围电路不会接线,输出的电源搞不清楚怎么办,三菱的是不是都可以接220伏

网友D:
    怎样才能弄到积分

网友E(2009-02-16):
    有意思,假象的死机效应!!!

网友F:
    假象的死机效应

网友G:
    遇见过,有一次我将PLC的COM点接0V,外围开关的公共点为24V,当时我想24V接通时与COM点的0V形成回路。可是后来调试时发现输入的X点根本没有反应,灯就不亮。查过书后才知道PLC内部电压分配是X点就是24V,外部开关接通与COM点的0V才形成回路,即外部开关的公共点要为0V才行,外部0V与COM点通,改过之后。OK!但是还有一点我也同样不太明白,源输入时外部电源的0V与COM点通,外部开关的公共点与外部电源的24V通,也可以。我就在想,我上次不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又不行呢?书上说在汇点输入时没使用外部电源,是靠PLC的内部电源形成回路的,在源输入时是靠外部电源形成回路的。但是我们公司的PLC一般使用交流电源型,信号一直使用外部的开关电源提供直流电。干嘛就不行,我也希望高高手给我解释解释,好让我将这个弯转过来。

网友H:
    输入点电源最好用PLC本身带的24V

网友I:
外加的24V电是要与PLC的24V电并联吗。

网友I:
那么如果外加的24坏了PLC的24V不久过载了吗。那PLC不会坏吗。还是另有什么方法
我只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