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传输问题

楼主(2008-11-29):
新买了一个A970,要装系统和通讯驱动,但是我们的本本连接不上A970报通讯0259错误,希望大家帮解决下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A970与电脑连接是232口,最好用台式机的串口连接到屏,然后再安装OS和通讯驱动
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用USB转232,然后再把下载线连接上去
或者也有专门的 USB-FX-232CAB-1 这种线
连接上后,记得在软件里选择一下COM口,USB转的232一般都不是软件里默认的那个COM口

楼主:
COM口我选了就1个COM1口,顺便说下传输线是自己做的
2----------3
3----------2
4----------6
6----------4
5----------5
68短接
是不是这个接线是错误的,就是在装OS和通讯驱动的时候报错误,难道真的要去买个通讯电缆吗?

网友A:
图是这样,你对比一下
还有,一般买A970这样贵的东西,供应商应该送一根普通的232对232的传输线的
你在软件里多选几个COM口试试,不行先用台式机

楼主:
谢谢了 ,那 只有用台式机了,我的 本本原来用别人的线可以连上的,我做的线就是这样接的没有错误,周一在试试吧,不行真的只有去买条线了,还是谢谢YMMFA啦

楼主:
今天问题解决了,我的本本的问题应该是,换了一台台式电脑,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