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自锁问题 郁闷死了

楼主(2008-11-29):
我是用仿真器运行 第一个图 一个T0的上升沿居然不能让Y0自锁 但是后面那个下降沿却可以激活C0 第二个图 如果不T0延时的话RST C2会先于Y1让其不能自锁 我就奇怪了 Y1不是先被扫描到吗 这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如果不是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图截的不清楚,重发一张。

网友B:
不可能的。你肯定搞错了

楼主:
你在图片上单击 图片就会清楚了 我试过N次了 没有搞错

网友C:
来看看!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D:
y0输出用了两次是双线圈

网友E:
我个人认于,每一步都要认真去考虑,决不能马虎,不仅要重视机械结构的运行安全,更要考虑到软件结构上的安全,当然不能怕麻烦,省手脚去无限制的节省软件的编写,在编著的过程中,一定要力求安全稳定,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y0输出用了两次是双线圈
对,双线圈肯定不行

楼主:
原来双线圈有这种影响 今天才知道

网友G:
19步的Y0 C1 是什么意思?

网友G:
错了19步是Y001,是图不清楚!

网友H:
学习中 不过我也觉得双线圈输出那样写好像不怎么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y0C1是Y001 点击放大看就清楚了

网友I:
程序非常乱!

网友J:
这样使用双线圈肯定不行的
要想使用双线圈必须把程式
改一下加入调用子程序指令
不过一般最好不要用

网友K:
你把下面在并个YO常开即可

网友K:
因为你是双线圈输出 要么改成调用 跳转也行

网友L(2009-02-18):
还是要仔细一点

网友M:
双线圈了!

网友N:
看不清,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扫描周期的先后问题

网友O:
双线圈的问题,把各个输出转换成内部继电器再统一输出。

网友P:
就是双线圈。不小心就要犯错误

网友P:
请问X000咋个让T0保持计时?

网友Q:
y0输出是双线圈

网友R(2009-03-25):
不小心就要犯错误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对,双线圈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