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过的变频器那个牌的故障率最底

楼主(2008-11-30):
我用过日立SJ-100的几十台没一台有故障.后来用南京产SJ-200就不行了,我分析原因是线路板防潮工艺不行.SJ100是日本原产,线路板处理的相当好.其他如西门子;伦茨都是线路板防潮不好,都是停机一段时间再送电瞬间潮湿引起强若串电击穿损坏.虽然变频不许在结露地方用,但是有时是无法避免的,如纺织厂,酒厂等.那就要求变频器有更好的防潮性能.前几天就因潮湿,一台几十KW海利普送电就爆了.

网友A:
日产机还是蛮好的!

网友B:
不完全呀,都搞不清怎么用的。
国产机器我们在纺织、酒业及小水泥厂类使用很多的,爆机从没出现过
送电开机就爆,多数与接线错误有关系(除非你把它放在水里面再送电开机,相信没人这样做)
如果选型没问题,进口与国产机差不多(只是控制精度有差异),如果在风机水泵类工况使用,一样。
不能因为使用不当,就主观认为哪个机器好,哪个机器不好。

网友C:
顶三楼!同感

网友D:
西门子的变频太烂了!还是富士的好。我们厂的西门子过了春节后开机八台里居然有六台炸了!而富士的有五十几台都很好。(都是风机水泵型的)

网友E:
SIEMENS 的MM440的4KW等级小功率的变频器,存在缺陷,故障率相当高的。而且是在不同的设备上出现相同的故障情况。日立,FUJI等日系的变频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楼主:
西门子M440开关电源故障多,4楼的不是新按装的,已用一段时间,关键是线路板防潮差,在纺纱厂里太湿,一直开的没事,一停一段时间再开易出事,同样环境好品牌没事.富士好但价格高.

网友F:
我用三菱还可以

网友G:
AB变频器质量可靠且功能强大

网友H:
三菱的可以呀

网友I:
日本原产日立SJ-100,是很好用的,我公司有几台搅拌机用的就是日立SJ-100,有了六年了,每天都开机,从来没有故障呀!!

网友J:
ABB和AB的变频器不错,功能强大

网友K:
西门子,ABB的都是很烂的。安川,三菱的都还可以。

网友L:
西门子东440系列故障率高,我们公司一年坏4,5个,一般都是上电就报警或一运行就报警,而三菱,富士故障率极低。

网友M:
富士不错,丹佛斯太贵,南方小厂贴牌生产的太差

网友N:
西门子的有部分系列的质量不好!国产的欧瑞的挺好的,对别的电器的干扰很小。

网友O:
富士的的确不错  不过安川的也可以

网友P(2009-02-12):
三菱的也挺好啊
AB变频太贵了

网友J:
AB的ABB的不错.

网友Q:
丹佛斯。功能多。富士中文菜单

网友Q:
丹佛斯。功能多。富士中文菜单。三菱500.700系列挺好用

网友R:
我用台达还行,LG的挺烂,三菱,日立的也差不多,
我认为哪个牌子的都有好的,也有坏的
要不支持下国产了,不用小日本的了,

网友S:
我用台达的还好。干扰小。
西门子的干扰反而大。

网友T:
在一般的使用场合里,进口的和国产的都无所谓。在控制精度要求高的时候就要考虑了,高端的有安川、ABB、艾默生等,但曾经用过一国产的牌子汇川,在一个月内就烧了三台,真气人!

网友U:
国产的佳灵很烂的,保修期内模块炸了2次,还是三菱,三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