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减数?

楼主(2008-11-30):
请问,在三菱仿真软件中为什么可以仿真计数器加数,而不能仿真计数器减数?如果可以,该怎么编?我用C200和M8200,总是提示不行。

网友A:
只要驱动M8200就变成减计数了
ld x000
out m8200
ld x001
out c200 k10
end
x000不闭合,C200为加计数
x000闭合,C200为减计数

网友B:
同意1楼
x000不闭合,C200为加计数
x000闭合,C200为减计数
关键在与M8200的通断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好像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吧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啦。

楼主:
但好象有个问题,就是不能用RST C200复位,请教,该如何复位呢?

网友D:
呵呵,又出新题了,全部RST,多做几个中间继电器
http://www.brsbox.com/

网友E:
可以考虑用INC和DE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