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到难题了,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30):
近日我去一家公司去面试被考到一个问题请问我位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一组三相五线制的电源线出来后,电源线是6个平方的,分4组,每组2个1。5KW的马达和4支日光灯管,为了好区分暂为A,B,C,D四组。只要启动这4组马达中的任何一组马达,这C组的灯管都会闪烁一下后,就会正常,而其它的三组灯管又不会闪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这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了,他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请问各位高手们,还有啥子问题哦,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先顶起啊

网友A:
"三相五线制",我去搞明白了再来回答你

网友B:
三相五线制就是三条火线一条零线一条接地线,1。5KW的电机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

网友C:
还有三相负载不平衡,你只说了四组,并没说在三相上是怎么接负载。

网友D:
实际上三相五线制就是三根相线L1,L2,L3,一根零线N,零线在引出后不再做重复接地。在变压器的中性接地点出同时引出一根保护接地线PE,这跟保护接地线引出后要做重复接地,并且不再和零线连接,这样,3根火线+1根0线+1根地线,就成了三相五线制了。也叫TN-C-S的配电系统。其实楼主的问题主要是三相负荷的平局分配问题,也就是偏相,或者是在以后的电路中,又把N线做了重复接地。在三相五线制中,零线重复接地会降低漏电或短路保护装置的灵敏度的。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E:
学习学习,要是回答说是C组的灯管回路有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楼主:
电机是三相的

网友F(2009-02-16):
国外大客户为什么一直要求是 三相五线制,而国内的通常给做成了三相四线制(把为火险和零线并在一起了),有什么主要区别吗?

网友G:
你叫他自己能把这各问题答好再说,提这种问题的人自己肯定不怎能地

网友H:
有图能更好的分析一下

网友I:
我感觉出的这题条件不充分,它每一路都是一样的,怎么就会是C这一路有问题呢?

网友J:
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没什么意义.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K:
一般原因就是零线和地线区分不好,造成零线电压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