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为何plsy指令在防真时提示为不支持的指令!!!!!!!

楼主(2008-11-30):
给M0信号,y0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我也是新手,PLS与PLF我知道是取脉冲指令,但PLSY真不知道,是不是新出指令,而你的仿真软件版本较低不认识它
猜想的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B:
脉冲输出指令,不支持仿真

网友C:
脉冲输出指令。仿真不支持吧。

网友D:
说明书讲的很清楚不支持plsy等功能指令。

网友E:
有好多的指令都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xiexie.........脉冲输出指令,不支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