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

楼主(2008-11-30):
大家说说急停按钮是控制PLC的电源好呢还是串联到程序中直接断开程序好呢?

网友A:
断开程序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M.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B:
同意2楼主说的

网友C:
基本上,二個都作比較好
硬體跟程序都作比較安全。

网友D:
用常开的串联

网友E:
硬件和程序都做最好。

网友F:
我认为得断开程序。如果有的动作不是停电保持的,运行中断了电容易撞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硬件和程序都做最好。
如果要确保可靠,硬件一定要做,而且急停按钮一定要使用常闭触点.

楼主:
我现在觉得断开硬件比较好一点点,如果断开程序有时程序不动作就惨了!

网友H:
肯定是放在程序里的好!如果断掉PLC的电源的话有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I:
当然是断开程序让它不动作喽
如果你让它短电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J: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

网友K:
使用安全继电器更可靠,在控制电源主回路电源的供给,更安全。一般不控制plc的切断只作为信号处理显示用。

网友L:
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

网友L:
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在成熟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给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断开你设计机器不安全因素电缘及动作...!!!!

网友M:
肯定不能加在PLC电源上吧,觉得在程序里写上,另外一些危险性的机构的驱动器上也接上紧急停止

网友N:
一般断开程序吧
或者,复位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使用安全继电器更可靠,在控制电源主回路电源的供给,更安全。一般不控制plc的切断只作为信号处理显示用。

欧美的设备一般都是这个设计理念,国内的大多数企业对这个都不大注重

网友P:
加入程序好

网友Q:
还用问吗,肯定是加在程序中了

网友R:
串联到程序中直接断开程序好

网友S:
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T:
不知道那个好啊

网友U:
急停需要断程序,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断硬件回路。一般最简单的是切断动作部分的电源,像电磁阀和接触器等的电源,为的是切断气缸和电机的动作。一般不切断PLC的电源。
如果同时切断程序和PLC电源是自相矛盾的。

网友V:
急停按钮是运行中的设备出现严重故障时及时停车的一种装置,(全线停车)所以,必须切断电源。

网友W:
说得挺好,学习中!

网友X:
断程序好!!!

网友Y:
应该加在程序中!有时候按下急停需要延续的动作可以控制,否则就没办法了

网友Z:
我认为得断开程序的好啊

网友AA:
按所要求来使用

网友AB:
在老外的电气设计中---急停开关经常用个安全继电器作为安全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输出分两路 :一个NO信号给PLC作为急停联锁;另一路控制执行机构中关键的主电源的接通!这样通过硬件与软件都控制比较成熟!

网友AC:
视情况而定。我个人看法是:“急停”首选应断程序;因为在实际生产工序中如断PLC电源,可能影响工序的延续性。如果“急停”是重大安全保障的话,则硬软件都要考虑。

网友AD:
视具体情况而定吧,欧美设备通常都用安全继电器,一般至少要断开PLC输出电源和中断PLC程序

网友AE:
同意8楼9楼的意见,刚做程序没有硬件保护不够安全,也不否和相关的规范。急停按钮是在出现紧急情况设备必须停止时使用的按钮,按急停按钮应该确保切断电源停止设备的工作。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应该是断开程序好点,如果像我们这里200米长的生产线,你因某段生产线问题按了一个急停就切断了PLC电源,导致整体停产,是不合理的,  再次如果设备有故障,需要按急停处理,你按了急停就关了PLC,那相关的输入输出电路怎样查啊!

这个需要你程序设计时要考虑,只有通过复位按钮才能消除各种报警并从新启动。这样就可以查原因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AG:
支持9楼的,相信硬件的

网友AH:
我是直接拉电源上的。

网友AI:
应该是断开程序好

网友AJ:
硬件,程序都做

网友AK:
一般认为还是根据需要去确定要断开那一个才好。实际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AL:
由于既要考虑设备的流程,又要考虑安全,所以硬件软件都用最好

网友AM:
硬件软件都用最好

网友AN:
断开程序  如果直接断电要出问题的

网友AO:
同意楼上的说法,既然是急停必须能够控制整个程序的,并且能够控制及时的。个人建议。。。

网友AP:
最好是硬件和软件都用

网友AQ:
我们公司的三洋设备采用的是安全继电器给plcON信号,程序断应该是在非危险场合吧。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AR(2009-02-12):
急停按钮、安全栅、安全开关等的做法通常是全部接到了安全继电器上,由安全PLC进行处理
当然我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把各种安全开关串联在硬回路中
二是在程序中设定各种安全保护
总之,安全和经济性都得考虑

网友AS:
应该是中断程序好一点,有利于各工作状态和故障的记录和保持。

网友AT:
我的看法是两者都可行。不过用在PLC程序中最好。

网友AU:
控制电源好

网友AV:
软硬件都考虑,急停控制作用一中间继电器,其触点一路给PLC输入,另路控制其他安全相关的PLC外围控制电路,切断PLC电源倒不是很重要,个人的看法

网友N:
肯定是断开程序,关电没必要吧,

网友AW:
PLC控制系统多,就两种都做比较好。如果控制一个系统,没掉电保护,就控制电源好,。有掉电保护,还得做两个。

网友AX(2009-04-18):
急停最好用在电源上,中间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隔开,象电机启动一样

网友AY: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AZ:
如果要确保可靠,硬件一定要做,而且急停按钮一定要使用常闭触点.

网友BA: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B:
确保事故的发生是有必要的,程序中可以做中断处理就可解决这一问题了

网友BC:
我也认为断开程序好,如果直接断电源可能导致其他程序都停止运行了.

网友BD:
断开程序好

网友BE:
在硬件上好,

网友BF:
两种都好

网友BG: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确保可靠,硬件一定要做,而且急停按钮一定要使用常闭触点.
我见过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BH:
断程序好点吧?我认为啊

网友BI:
用一个内部常闭接点M串联吧

网友BJ:
我感觉用常闭好。中断程序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网友BK:
引用 网友E:
硬件和程序都做最好。
赞同!

网友BL:
断程序好啊程序停止了车也停止了

网友BM:
二個都作比較好

网友BN:
应该是加在程序里或者加在主控制回路上比较好,如有些设备在紧急状态下还要回归原位(安全考虑)切断PLC电源将无法实现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