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掉电后不能保持原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昨天编了个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发现寄存器掉电后不能保持原数据, 调试了好多次都一样 只要一断电原来的数据全部为零, 在线监控能看到数据已经全部输入到PLC的寄存器里 ,请个位高手解答下 用的是威伦的屏 和LG的PLC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还是电池的线断了,

网友B:
你可选择了保持用的寄存器?

网友C:
注意上面两位的,一个是电池,一个是地址是否为保存的

网友D:
有些PLC是要设置一些继电器是否要停电保持

网友E:
用保持用的寄存器

网友F:
硬件问题...建议该PLC电池!!!

网友G:
用停电保持用寄存器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 自己解决的 是在参数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H:
嗯,我们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