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

楼主(2008-11-30):
请问,那位可以解释一下,
保险丝两端线会燃烧,而不是保险丝断路

网友A:
当选用保险丝规格过大(线路电流未超过其额定熔断电流),同时两端接线不良、接线螺栓未拧紧、造成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过大时会产生发热,造成两端导线绝缘层碳化甚至燃烧。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1楼的解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当选用保险丝规格过大(线路电流未超过其额定熔断电流),同时两端接线不良、接线螺栓未拧紧、造成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过大时会产生发热,造成两端导线绝缘层碳化甚至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