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接触器线圈上并联的电阻电容值?

楼主(2008-12-01):
经常看到一些仪表、单片机输出到接触器的线圈上都并联着一个阻容吸收装置,这个阻容吸收的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电容一般为0.1UF,电阻200左右,这个要求不是很严的呀.

网友B:
电容一般为0.1UF,电阻120左右

楼主:
哦,谢谢了,我还以为有个什么标准来计算的呢

网友C:
有成品叫(过电压抑制器).几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