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7.16 使用

楼主(2008-12-01):
从本站下载了“GX Developer 8.52 中文”和“GX Simulator7.16 ”,安装后也出现了“梯形图逻辑测试按钮”,但点击却出现“梯形图逻辑测试功能没有应答……”,不知为何,我重安装了还是这样。是安装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A:
呵呵呵。。楼主,如果软件或安装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系统的原因了,因为这种组合我现在就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我还是不能用
自学

网友A:
楼主新建工程了吗?如果还是不成功,那就换个系统试试看吧,注意:不要用GHOST精简版的,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花几元钱,到电脑城买张操作系统安装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