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回原点

楼主(2008-12-01):
当伺服在回原点时,用磁感应传感器做原点信号会不会有误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用好一点开关,速度要慢,丝杆回原点精度在1-2丝。我们用的很多的,这个精度够用了

网友B: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4357.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你也可以用SERVO的Z PHASE原点啊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用好一点的开关,没问题的

网友F:
用PLC原点回归指令,或专用定位单元的原点搜索指令。当电机伺服回到原点时转为低速运行,通过原点检测时将当前位置清零

网友G(2009-01-06):
好像有一个是伺服回到原点的命令吧.俱体你去看一下指令表啰

网友H:
回原点速度要慢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2-08):
联系我
我有回原点的相关资料

网友J:
回原点时,用磁感应传感器做原点信号会不会有误差,应该怎么办!

网友K:
用光偶,光窗很小的 咨询做开关的供应商,一般会答复明白

网友L:
应该有专门的操作软件,可以进行原点设置及复归。
小侯

网友M:
如果你是用PLC直接驱动伺服马达控制器
那就用PLC内的ZRN指令
在近点速度设慢点,那样误差不会很大
如果你速度设太快当然会影响到

网友N(2009-05-12):
有专用指令

网友O:
就用普通的近接感应器就行 原点复位的方式用 近点DOG的方式 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将伺服电机的原点和你的机械原点对应起来
要不在应用过程中原点会跑的 我调过很多的伺服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