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楼主(2008-12-01):
地线和零线的区别?
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区别?

网友A:
自己上网去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B:
引用楼主夏杏银于2008-12-01 16:34发表的 弱弱的问。。。。 :
地线和零线的区别?
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区别?
地线是我们通常接地的线.零线也是接地的线,但是这个线,是供电局接的地.也称为零线, 报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了.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C:
自动化你都知道了,这个还不清楚吗?

网友C:
电工书上到处是呀,还是自己从书上看看吧

楼主:
谢谢,
我就是有点搞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