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3台200组成一个PPI网络  在分配地址的时候  能分同一个地址到网络中吗、只是波特率上有分别
比如说 有2个地址3的端口  而一个事19200波特率  一个事9600  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不可以吧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对网络一无所知呀

网络的唯一性原则就是地址不能重复。波特率必须是一致。不同的网络波特率当然可以不一样,反过来同一网络波特率必须一样。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应该不行

楼主:
呵呵 我不是很明白 所以就来问大家了
上面说的我有些了解的,可是我这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
大家来分析一下  网络结构如下:
PLC1     端口1:地址2  19200波特率   端口0:地址2  9600波特率
PLC2     端口1:地址5   9600                端口0:地址3   9600
PLC3     端口1:地址6   9600                端口0:地址3   9600
PLC1端口1与6台变频器组成一传动网咯  端口0与plc2端口1,plc3端口0,td200组成资料互换网络
plc2端口0与8台风机变频组成独立的网络
plc3端口1与8台温度控制器组成独立的网络
3台plc通过em277模块与人机联系
大家看下这样的网络地址分配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这个厂家在 设计程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 把我的头也搞大了 刚开始就是不明白 现在清楚了

网友D:
不信能行

网友E(2009-05-17):
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项目一个tp277与3个200通讯还有7个温度控制3个变频器同步

网友F:
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