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FANUC系统有很丰富的机床参数,为数控机床的安装调试及日常维护带来了方便条件。根据多年的实践,对常用的机床参数在维修中的应用做一介绍。
被过滤广告
  1.手摇脉冲发生器损坏。一台FANUC 0TD数控车床,手摇脉冲发生器出现故障,使对刀不能进行微调,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件。当时没有合适的备件,可以先将参数900#3置“0”,暂时将手摇脉冲发生器不用,改为用点动按钮单脉冲发生器操作来进行刀具微调工作。等手摇脉冲发生器修好后再将该参数置“1”。

  2.当机床开机后返回参考点时出现超行程报警。上述机床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511超程报警,处理方法有两种:

   (1)若X轴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是511超程报警,可将参数0700LT1X1数值改为+99999999(或将0704LT1X2数值修改为-99999999)后,再一次返回参考点。若没有问题,则将参数0700或0704数值改为原来数值。

  (2)同时按P和CAN键后开机,即可消除超程报警。

  3.一台FANUC 0i数控车床,开机后不久出现ALM701报警。从维修说明书解释内容为控制部上部的风扇过热,打开机床电气柜,检查风扇电机不动作,检查风扇电源正常,可判定风扇损坏,因一时购买不到同类型风扇,即先将参数RRM8901#0改为“1”先释放ALM701报警,然后在强制冷风冷却,待风扇购到后,再将PRM8901改为“0”。

  4.一台FANUC 0M数控系统加工中心,主轴在换刀过程中,当主轴与换刀臂接触的一瞬间,发生接触碰撞异响故障。分析故障原因是因为主轴定位不准,造成主轴头与换刀臂吻合不好,无疑会引起机械撞击声,两处均有明显的撞伤痕迹。经查,换刀臂与主轴头均无机械松动,且换刀臂定位动作准确,故采用修改N6577参数值解决,即将原数据1525改为1524后,故障排除。

  5.密级型参数0900~0939维修法。按FANUC 0MC操作说明书的方法进行参数传输时,密级型参数0900~0939必须用MDI方式输入很不方便。现介绍一种可以传输包含密级型参数0900~0939在内的传输方法,步骤如下:

  (1)将方式开关设定在EDIT位置;

  (2)按PARAM键,选择显示参数的画面;

  (3)将外部接收设备设定在STAND BY(准备)状态;

  (4)先按EOB键不放开,再按OUTPOT键即将全部参数输出。
6.一台FANUC 0MC立式加工中心,由于绝对位置编码电池失效,导致X、Y、Z丢失参考点,必须重新设置参考点。

  (1)将PWE“0”改为“1”,更改参数NO.76.1=1,NO.22改为00000000,此时CRT显示“300”报警即X、Y、Z轴必须手动返回参考点。
(2)关机再开机,利用手轮将X、Y移至参考点位置,改变参数NO.22为00000011,则表示X、Y已建立了参考点。

  (3)将Z轴移至参考点附近,在主轴上安装一刀柄,然后手动机械手臂,使其完全夹紧刀柄。此时将参数NO.22改为00000111,即Z轴建立参考点。将NO76.1设“00”,PWE改为0。

  (4)关机再开机,用G28 X0,Y0,Z0核对机械参考点。

  7.由机床参数引起的无报警故障。一台FANUC 18i-W慢走丝,开机后CRT显示X、Y、U、V坐标轴位置显示不准确,即原正常显示小数点后三位数字,而且前显示小数点后四位数字,且CRT没有报警信息。首先应该怀疑是参数变化引起上述故障。检查参数发现NO.0000#2 INI发生变化,原正常显示 “0”(表示公制输入),而有故障时显示“1”(英制输入),将该参数改为“0”后,数字显示正常。

  8。机床风扇报警,一时找不到,要买也来不及,可以修改一下参数8901,将风扇报警取消,暂时先开机加工。等买到风扇再更换。(FANUC 18 OR FANUC16 OR FANUC 0I SYSTEM)

  9. 保护参数不被人乱修改的参数有PAR3208#1可以锁住SYSTEM KEY,PAR3292#7可以使参数锁打不开。而保护程序的参数有PAR3202。
  • 下载积分:+2(荒芜田野) 十分感谢,回参考点也可 ..

网友A:
    很好!很实用!

网友B:
    太实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