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节能,未来的动力器件.

楼主(2008-12-02):
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力推广使用,配合变频技术,节能效果明显.我们试用过20KW以下的同步电机,转速稳效率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纺织行业中的驱动电机常用的有交流异步电动机、有刷直流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机(包括无刷直流电动机)三大类,它们的综合特性比较见表。
三大类电动机的综合特性比较表
机械
特性过载
能力可控
性平稳
性噪声电磁
干扰维修
性寿命体积效率成本
交流异步电动机软小难较差较大小易长大低低
有刷直流电动机软大易较好大严重难短较小高较高
永磁同步电动机
(包括无刷直流电机)硬大易好小小易长小高较高
按照不同的机械的要求,电机驱动又分为定速驱动、调速驱动
1、定速驱动
纺织行业中有大量的生产机械要求连续地以大致不变的速度单方向运行对这类机械以往大多采用三相或单相异步电动机来驱动。异步电动机成本较低,结构简单牢*,维修方便,很适合该类机械的驱动。但是,异步电动机效率、功率因数低、损耗大,而该类电机使用面广量大,故有大量的电能在使用中被浪费了。
2、调速驱动
纺织行业中有相当多的工作机械,其运行速度需要任意设定和调节,但速度控制精度要求并不非常高。这类驱动系统在纺织行业中通常采用齿轮传动,通过齿轮变换工艺的设备如:FA506FA507环锭细纱机,FA1603气流纺,KV505牵伸加捻机等。但这些设备的机械结构比较复杂,故障率较高,维修难度大。
由于采用齿轮传动机械结构比较复杂,故障率较高,维修难度大,也就使同步电机在纺织行业的应用显得很有意义。利用同步电机的调速精度高、调速范围宽、控制简便、效率高的特点,将原有的齿轮传动系统简化为同步电机传动,可使原有的传动系统十分简洁,更改工艺无需变换齿轮,只需修改控制器的参数就可以,由于采用同步电机传动,取消了齿轮箱,有齿轮箱产生的如漏油、齿轮磨损、等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结。具体做法就是将同步电机通过法兰或底座安装在传动轴附近通过同步齿形带传动。这种传动方式在环锭细纱机罗拉的传动,主轴电机的传动以及在气流纺的应用效果都很不错。下面我就以同步电机在转杯气流纺纱机中的应用为例子对同步电机在纺织行业的具体应用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传统的气流纺纱机车头传动系统采用一台车头电机通过皮带带动齿轮箱传动机器两侧的引纱卷绕和喂棉罗拉,现在市场销售不错的大卷装气流纺纱机为了更改工艺方便,也只是将引纱和喂棉的传动分别用两台电机传动,但仍保留齿轮箱。因此一直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就是齿轮箱漏油,齿轮磨损,可*性差,维修不方便等问题。有许多工程师也想出了利用四台变频电机分别传动两侧的引纱和喂棉罗拉省去了齿轮箱。解决了齿轮箱漏油,齿轮磨损,可*性差,维修不方便等问题,但又带来了新问题,由于异步电机存在转差,就是异步电机的转速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变化幅度在纺机上经实测达3%。这就造成了大纱和小纱时的纱线支数不同,而且两台相同的电机也存在转速差异。使左右侧的纱线支数差异较大,影响了产品的质量。
气流纺纱机对电气传动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三高"和"一少"。:
高同步性(一台纺纱机不同纺位的电机转速要求横向转速一致,纵向比例同步);
高精确性(转速稳定,精确度);
高可*性(至少保证一年安全连续运行8000h)。
少维修或免维修。
由于同步电动机转速精度仅决定于供电频率精度,与负荷变化无关。为了保证纤维的纤度均匀,采用了高精度的变频调速器和永磁式同步电动机,无需采用闭环控制,就可以保证电机转速精度达到0.1%~0.01%水平。因此很好的解决了气流纺纱机对电气传动的要求高的难题。
控制回路图
永磁同步电动机与变频器的配合中,关键是个压频比的问题。通用变频器根据不同的电机特性可以设置不同的压频比。在实践中发现,当电机不在自己的运行曲线下,电机将发生下列现象(1)不能启动;(2)电流增大;(3)噪音;(4)振动;(5)温升过高等问题,一定要认真设置。
我门在一家纺织企业经过实际测试在引纱变频频率为40.1HZ时,采用异步电机传动和采用同步电机传动进行了对比,结果见下表。
电机类型
左侧引纱空载
右侧引纱空载
左侧引纱带负载
右侧引纱带负载
同步电机
异步电机
从表中可以得出结论永磁同步电机的转速性能大大优于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