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各位大哥:
    想用3U来作车床,想求教一下能不能做得到直线插补呢?
    比如说两个轴,不同的距离,定一个轴的速度,能不能作到另一个轴按定速度的轴的数据来生成它的速度,使两个轴同时完成运行呢?我知道3U没有这个功能,我是想能不能在程序用函数什么的这些功能来实现呢

网友A:
机器本体是独立三轴,要插补就需FX3U-20SSC-H或者FX2N-20GM(二轴)

网友B:
既然是做车床为什么不用数控系统???用PLC做不觉得有点象鸡肋吗??除非你是做成专用车床!

楼主:
我做的就是用做专用的非标设备啊,气缸动作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