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开关

楼主(2008-12-02):
请教各位高手,数码开关如何与三菱plc连接(fx1n-24mt)(数码开关是用两位)
用数码开关来控制程序的循环次数 的
比如:plc是与步进电机的,当数码开关拨的10时,步进电机将有9次启动,

楼主:
请求帮忙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

楼主:
请问2楼的朋友数码开关如何与三菱plc连接,谢谢

网友B:
用DSW就OK 了,还那么麻烦

网友C:
把0到9换算成二进制,分别拔两数,(如2和3)用万用表找出公共端,然后对应二进制找出接X0到X3的端子,N多位数码开关的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