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F930GOT触摸屏出现“无效 NO......”

楼主(2008-12-02):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困扰啊!!!!!!!!!!!!!!!!!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通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上多了元件,是做控制强开的

楼主:
通讯没有问题 PLC也没有问题 屏程序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同样的屏都在正常工作

网友C:
程序画面不正常,检查画面

网友D(2011-03-24):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E:
不同软件版本造成的,duwin2。7初始画面是零,gt软件是1,
系统中把初始画面,改成不写入,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