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当一个位1时,就自动转入一个基本画面(不是子画面),要用到什么来实现,版主有时间,再请您回答.
  还有如果我想看以前的贴应该上哪看呀.现在我只能看到两页.谢谢[s:28

网友A:
描述:plc實現
1.可以通過plc程序來實現,以三菱為例,一般為d0為起始地址到d20結束,其中d0為當前人機畫面號,d8為要切換到的畫面號
2.我也一樣只能看到2頁,應該是網頁設置就是這樣

楼主:
谢谢版主,总算是有方法了,虽然我还不会用.慢慢研究..

楼主:
版主.您还会来看我的回贴吗.

D0开始  D20结束.D8是画面切换.

是不是只有D8才能切换画面.别的不可以吗.

如果我要切换到B1是不是直接传送1给D8.

一个字16位0~15那我要切换到B20怎么办.

如果我的开始为D100,那切换画面的是不是D1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还会来看我的回贴吗.

D0开始  D20结束.D8是画面切换.

是不是只有D8才能切换画面.别的不可以吗.

人机中的启动地址如果是D100的话那D108就是切换画面用的寄存器,而要切换到B20,还是用[mov k20 d108]就好了,关于字与字节的关系兄弟可以在网路上搜搜!如果不用程序切换画面的话那就用人机中的功能键来实现画面切换动作

以上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确实还没怎么搞懂.字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确实还没怎么搞懂.字的关系.

那就加油吧!

网友B:
版主好人。真有爱心!

网友C:
我也学到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