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水泵

楼主(2008-12-02):
请问各位:用一台三菱F700变频器和一个模拟量4-20MA的压力变送器,能控制水泵在一个稳定的压力(如0.35MPA)下运行吗?
变频器里要设定哪些参数?我需要的0.35MPA数据在哪可以调?????

网友A:
去论坛上找一找恒压供水的资料看看,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B:
4-20mA对应一个压力量程,设定百分比为你对应要设定的压力就OK了,详细参数看手册了

楼主:
试一试看

网友C:
学习中,还不清楚。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PID功能,PID首先需要的一个基准值,这个基准值可以接用一路模拟量来实现,然后用电位器调整,也可以在变频器的某个参数设值,另一路是当前水泵的压力接你的4-20MA,把变频器设为PID模式就可以了,具体参数每个变频器都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