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串口调试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2008-12-02):
大家看看这个串口调试软件怎么读取三菱人机a970,f920的密码啊,应该发送什么啊,谢谢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A:
应该是发送产品序列号或产品版本号什么的。。。。。。。。。

网友B:
晕,首先要知道通讯协议才行

网友B:
不然你看到就一堆数字而已

楼主(2009-01-05):
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09-04-09):
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E:
这个是软件是利用串口的通讯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原理来获取设备的密码
行不行的通就不知道,理论上应该是这样:首先把软件的通讯模式和你要测试的设备通讯
模式设到一样.设置串口,波特率,数据位,。。。==
然后在发送栏输入一段数据串(获取密码的关键)如:02 30 38 30 30 38 30 38 03 36 42 点发送
然后会返回以16进制显示的ASCII码,再把ASCII码解码得到密码。。。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