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工控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请问各位,在现在的工业控制中,有哪些比较常用的数据通讯协议?

网友A:
232 485 最常见

网友B:
常用的协议分物理接口(硬件)和软件协议二层来说:物理接口为RS232和RS485标准串行接口,大部分控制设备(变频器、伺服、步进、温控仪等)都配备有RS485接口,RS485标准串行接口是最常用的物理接口。软件协议常用的是MODBUS标准协议,它规定数据通信格式和传送方式,实际上很多控制设备都有自已的专用协议,有自已的数据通信格式和传送方式,只要彻底了解MODBUS标准协议,对专用协议很快会领会掌握和应用。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C(2009-02-17):
2楼说的好,顶一下!!!

网友D:
顶2楼一下

网友E:
232 485 最常见。。。。。这不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