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变频器和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02):
d8120通讯格式参数 b0 数据长7位 8位 是指什么
b3 停止位又是什么意思
兄弟们帮我一下,谢谢!

楼主:
数据长7位 8位 是指ASCII码字符方式,
变频器 停止位长 可在1位和 2位之间选择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串行异步通信的数据格式组成,就会明白你的问题了。仅供参考!

网友B:
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