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怎么用FX-20P手持编程器对FX1N的PLC加密啊?

楼主(2008-12-02):
不知道怎么加密,那位大侠指导下!

楼主:
我是新手!请教下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现在编程不都是用笔记本吗?

楼主:
同时用手持编程器也可以啊!
多知道点不好么?
有高手知道么?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D:
我也不怎么知道。我是来给你加油的!LZ。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到三菱官方网站去下FX-20P手持编程器操作手册,上面有加密和解密方法
请教怎么用FX-20P手持编程器对FX1N的PLC加密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