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我在一台机子修改程序时 发现一奇怪事:导通PLC输出点的条件都断开了 该输出点还保持输出,没有双线圈和SET指令!!
结果每次我还要用RESET复位一下才可以??为什么呢,有人碰到过吗??我是接入一个开关X  按下就断开Y...其他几个输出点都断开正常 有几个就有问题~~~~~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对啊,把程序帖上来

网友C:
让输出保持的不只SET指令~

楼主:
晚上回家就贴出来

网友D:
你看看有没有用到跳转指令

网友E:
我也经常遇到奇怪的事

这种情况可以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程序将Y置位了

实在不行把那部分程序单独切出来  把PLC清空再写进这一部分 试验试验

网友F:
把程序贴上来,大伙才能帮你分析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顶6楼的意见,这种现象遇到过很多次,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正品,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式,并重新上电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往往是在反复修改程式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yanzhi2008

网友H:
这种现象遇到过,有时置位后用上升有时不能复位。

楼主:
顶6楼的意见,这种现象遇到过很多次,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正品,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式,并重新上电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往往是在反复修改程式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一直要贴一直忘..

这个程序修改了 N多次了  跳转没用 但是用了5个循环指令 我曾经怀疑过就是  我新加了X42点的急停开关 我是这样写的  把X42点的常闭串连进了输出线圈...可能又断开了该循环的条件..
会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呢~~我取掉X42点回原程序又好了~~~因为X42的常闭常开点加的很多有10多个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I:
没碰见过!

网友J:
你可能用了MOV 或者 跳转指令了 你在好好查查程序就好了

网友K:
是不是触点粘在一起了,输出指示灯不亮,但负载还在运行

楼主:
指示灯有亮 这个我开始就看了

网友L:
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M:
如果你的程序较长,我想可能是有别的指令间接将Y置位,而你没有意识到。

网友N:
你来回传程序搞的,建议格式化PLC内存就OK了

网友O:
你用的点是不是断电保持点,有没有这方面的设置。最好把你编的程序上传来。

网友G:
回10楼
     顶6楼的意见,这种现象遇到过很多次,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正品,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式,并重新上电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往往是在反复修改程式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一直要贴一直忘..

这个程序修改了 N多次了  跳转没用 但是用了5个循环指令 我曾经怀疑过就是  我新加了X42点的急停开关 我是这样写的  把X42点的常闭串连进了输出线圈...可能又断开了该循环的条件..
会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呢~~我取掉X42点回原程序又好了~~~因为X42的常闭常开点加的很多有10多个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
        这样的现象有些PLC中是可以通过试验重现的:如部分三菱,安川等,试验方法如下:
利用时钟脉冲继电器: M8013 OUT Y5,让PLCRUN,在Y5动作的过程中,如果在线删除这一行命令,看Y5是什么状态?即使看不到了这个命令的存在,但Y5还是始终处于ON状态,重新上电也消不掉的..........不妨大家都试试,特别是松下,西门子有时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P:
这应是程序问题,要看具体的程序,才能分析出来是怎么回事!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Q: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更大,最好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R:
程序贴上来大家了解下才能知道啊。

网友S:
在编程中怪事挺多的,同样的功能同样的接线同型号的PLC,运行的结果会有差异,需要小做调整才正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把程序贴上来,大伙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U(2009-01-03):
好好查看下程序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V:
我也遇过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W:
有没有用到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W:
程序都不贴上来无法分析 看了程序不就知道了 这样说是说不明白的

网友X:
用的是带掉电保护的区域吧,是三菱的PLC吗?

网友Y:
PLC出错了.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Z:
哦,没遇过。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呀是不是原来的数据没起清空呀?

楼主(2009-04-24):
结果是~~~电源开关坏了!!主要在开机时发生...当较多输出工作时~~电压掉到16V..一些传感器出问题..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千奇百怪啊    .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AA:
我也遇见过,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Z:
PLC清空后,把程序从写进去,一般就会好了,试一下吧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结果是~~~电源开关坏了!!主要在开机时发生...当较多输出工作时~~电压掉到16V..一些传感器出问题..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千奇百怪啊    .谢谢大家的回帖

                        纠正一下:   开关电源   坏了。

网友AB:
       其实,针对误动输出的控制逻辑,逐个排查,很快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顶6楼的意见,这种现象遇到过很多次,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正品,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式,并重新上电后,一般不会再出现,这往往是在反复修改程式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遇到过,反复修改程序会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一般,转到指令表模式修复下,再清理下内存,重新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AD:
omron 的plc吧!出现这样几率较别的PLC多!

网友AE:
肯定程序有问题    把程序发上来    高手帮你看看     论来论去的  也没有什么结果      还要霸占第一条 !!!

网友AF:
把程序发过来,可能别的地方输出了

网友AG: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AH:
把程序发过来

网友AI:
先清空内存,在写进去看看!

网友AJ:
程序在线修的多了,最好重新输一下程序。你可以在线比较电脑上的程序是不是一样。

网友AK:
是D区的数没有清零

网友AL:
你用的是什么PLC啊,国产的可能是由于开发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那基本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M:
把内存清楚后,在传下看看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N:
把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的地方写成自保了
或者是输出点的那边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