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被卡住

楼主(2008-12-03):
大家是否碰到过交流接触器线圈断电后被卡住不能弹上来的情况,主触点接触不良倒致电机线圈被烧,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种事是很多的,解决的方法只有换优质的接触器。

网友B:
使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呀

网友C:
这种事太多了,用进口的还好点.,坏了就换贝,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D:
很常见的事情,固态继电器的确能够避免这类事情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给电动机装上缺相保护器。

网友F:
可以用无触点控制器啊
坚持奋斗必有美好的明天!

网友G:
触点容量太小,被死了吧。换大一点的嘛。利用它的常闭触点加个保护电路吧。(当接触器线圈断电后,常闭在0.1秒后还不通,就为异常,就自动断开主电源)

网友H:
经常遇见的事情呀,更换一个主触头大一级的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I:
换大一级别的接触器啊

网友J: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K:
我在车间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触头熔在一起的话)总是把接触器拆开,用沙纸把铁芯擦干净,就OK
质量好的接触器时间用久了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但保护和脱扣这块的电路要求配好

网友L:
换个好点的

网友M:
加个热继电器.但一定要选对电流值.

网友N:
质量问题!

网友O:
楼主的问题本人经常遇到过。一般接触器的触点磨损过大。可以根据现场条件适当加大接触器的触点容量。
而我最近维修一台数控穿孔机时。却发现接触器的触点是完好的。故障的原因竟是由于接触器的静铁芯与动铁芯之间有一层类似
油的粘状物。用酒精清洗后正常。

网友P:
接触器换大的,就会好很多。

网友Q:
这是常事,尤其是使用环境潮灰尘大问题就更多了,换个新的就是了,这个很难有保证的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R:
大家的想法都很很好呀,

网友S:
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是个好办法

网友T:
接触器容量小,烧毁电机是你没装匹配的热继电器!
呵呵

网友U:
触头容量选型不对,一般要选额定电流大一级的就不会出现此类事情。

网友V:
加一个热保护器不就问题解决了!!!

网友W:
接触器放大一点,采用好一点牌子。

网友X(2009-02-14):
现象很普遍
要么换好的接触器,要么加电机缺相保护
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换好的就好多了

网友Y:
你可以加个保护线路啊,被卡了自动断电,不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Z:
现在假冒伪劣品多

网友AA:
经常遇见的事情呀,更换一个电流大一级的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AB:
换大一点的。

网友AC:
换比它大一点电流的接触器

网友AD:
接触器被卡住烧电机很正常的,就算你加了热继电器也没有用的(接触器断不开),我用交流电机起动器就能解决!很好用!我是这样改的电路!!!!!!!!!

网友AE(2009-03-18):
换g个大一级别的接触器,比如说11KW的电机可以用32A的.

网友AF:
"换g个大一级别的接触器,比如说11KW的电机可以用32A的"
进口的还可以,国产的话要50A才行啊。

网友AG:
常见问题

网友AH:
触点容量太小,换大一点的嘛。利用它的常闭触点加个保护电路吧。(当接触器线圈断电后,常闭在0.1秒后还不通,就为异常,就自动断开主电源) 还是可行但是成本较高要看用在什么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