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如题????

网友A:
        火车受电弓不与导线直接接触?楼主你是没看清吧。还记得年初大冰冻造成南方铁路陷于瘫痪吗?其主要原因就是电力机车受电弓与接触网线因冰冻接触不上所致。

网友B:
有接触的,我在网上查过的。

网友C:
看到过很多次,,受电弓在完全没有接触到电线的情况下行驶的事实,仔细看看才发现,在火车的另一头有一个屁股冒烟的内燃机做动力,我想可能是电力机头出了毛病的情况下或电力供应出故障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种临时动力做牵引的吧,

网友D:
火车的电源线跟行车的差不多

网友E:
是否短时间接触

网友F:
一般有上下两条平行线,上面的是铝绞线,下面的是钢绞线,钢绞线与铝绞线隔一段距离就要短接一下,铝绞线电阻小但不耐磨,钢绞线耐磨但电阻大,所以才用以上方式供电,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上下两条平行线,上面的是铝绞线,下面的是钢绞线,钢绞线与铝绞线隔一段距离就要短接一下,铝绞线电阻小但不耐磨,钢绞线耐磨但电阻大,所以才用以上方式供电,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没错

网友H:
当然有接触,不然火车动力何来?

网友I:
我也看到好象火车受电弓与导线不直接接触,是不是火车有很多个受电弓?
电气化铁路上方一定有一根供电线路(另一根就是铁轨),电压为27500V,由沿线的供电站提供电力。机车上方有一根受电弓与导线接触,行驶时处于滑动接触状态
接触网是沿铁路线上空架设的向电力机车供电的特殊形式的输电线路。其由接触悬挂、支持装置、定位装置、支柱与基础几部分组成。
  接触悬挂包括接触线、吊弦、承力索以及连接零件。接触悬挂通过支持装置架设在支柱上,其功用是将从牵引变电所获得的电能输送给电力机车。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上下两条平行线,上面的是铝绞线,下面的是钢绞线,钢绞线与铝绞线隔一段距离就要短接一下,铝绞线电阻小但不耐磨,钢绞线耐磨但电阻大,所以才用以上方式供电,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受电弓在完全没有接触到电线的情况下行驶的事实,仔细看看才发现,在火车的另一头有一个屁股冒烟的内燃机做动力,我想可能是电力机头出了毛病的情况下或电力供应出故障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种临时动力做牵引的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K:
肯定是接触了的要不怎么导电???

网友L(2009-01-16):
铝绞线电阻小但不耐磨,钢绞线耐磨但电阻大,所以才用以上方式供电。
学知识了 ,才明白为什么有上下2条线。多年的疑惑终于解开

网友M:
终于明白了又学习了

网友N:
现在的动车都是用电的吧,如果电网没有电的话,都得罢工哦!
不知道动车上面有没有内燃机了作备用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