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DAN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8-12-03):
用百度查下来是数字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代理说是Q64DA的升级版,到底是什么模块,请版主解答一下。谢谢先。

网友A:
与Q64DA性能指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Q64DA性能指标一样的
如果如你所说,用GX Configurator-DA 软件进行设定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SW2D5C-QDAU 2.03D以上才行

网友B:
就事输出模块

网友C:
升级版,输入通道间加了一绝缘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