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12-03):
请问各位大侠们,GX DEVELOPER8中怎么写步进梯形图(SFC指令),能打开那个界面,写不进去呀?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给块一个名称,从0开始编写.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哦

网友C:
直接写的啊,但与FXGP-WIN-C编程软件有区别的,STL指令在一行的最后面,第二行接在STL指令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