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8-12-03):
装上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后,打开软件有报警显示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无法分配共享内存),再点击online→read from plc打开的软件没有了,真奇怪,不知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烦请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A:
应该是兼容问题,重新安装试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重装软件不行的话,恐怕只有重装系统了
我电脑中毒时遇到过,重装软件不管用
装了系统就好了
试试?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运行了太多的应用程序了?还有就是是不是中毒了?

楼主:
估计是电脑中毒了,因为之前用的好好的,怎么删除重装就出现这种现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