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G定位模块

楼主(2008-12-03):
最近我用触摸屏,PLC和FX-1PG 做了个简单的定位程序 ,加减速时间和运转速度等 都是通过触摸屏寄存器(D)设置的,现在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没次设置完数据 都要给PLC断电 1PG摸块才能发出脉冲 ,否则1PG不能正常工作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A:
你通过试验验证了定位模块的使用规则

网友B:
是不是用了M8002,还是在指令TO后多加P指领。

网友C(2009-02-13):
我可以肯定的说,不需要断电的。因为我做过,把1PG的全部功能都做了,包括中断定位,DOG搜索功能,双速定位,但是参数设置了都不需要断电的。我给你个附件。程序里变速平滑那一段,是我自己加的,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