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中的timer定时(隔1-2S)读取PLC的状态

楼主(2008-12-03):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呢,请各位帮帮忙!多谢先了!!
我设置了interval 的值为1000,但是它是到时间就触发,之后不会复位!
我对VB不太熟悉,请问该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A:
更改定时器控件的Enable属性为Flase后在改为True就可以重新计时了!可用NOT( )指令,具体就不讲了。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2009-02-07):
更改定时器控件的Enable属性为Flase后在改为True就可以重新计时了!可用NOT( )指令,具体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