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助,电脑与FX1S-10MT通信《急啊》

楼主(2008-12-04):
求助,我用电脑与FX1S-10MT通信,SC-09
PLC读取程序和进行通信设置时,编程软件自动关闭,
出现对话框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用简化版的却能顺利读取PLC的程序。
SC-09线无问题,COM1设置正确,编程软件也重新安装了,
故障依旧
请高人指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简化版和GX7。08不兼容,
读出的PLC程序在GX里打不开,
真难为人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是软件和电脑间的问题。我也发贴了。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心静 思远

网友B(2010-07-01):
请教楼主,后来你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我也遇上这问题了,之前我装在联想的本本上就好好的;现在用的是神舟的笔记本就不行了。一样的是XP系统,只是神舟的带无线网卡而已。
心静 思远

网友B:
后来在网上下载了个云端软件,装上就可以了;但是GOT的编程软件还没试。有时间去装过一个系统试下
心静 思远

网友B:
昨天装了个纯正的xp系统,没用原来的GOHST xp系统了,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