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DEVELPER修改FX2N程序存盘时提示"含有未变换图形",怎麽处理?

楼主(2008-12-04):
DEVELPER修改FX2N程序中的一个定时器参数,存盘时提示"含有未变换图形",不知到怎麽处理,谁来帮帮忙,先谢谢了(初学者).

网友A:
先将编辑过的程序转换(F4)后就OK了!

网友B:
1.如果是沒有連線進行修改就按F4
2.如果是連線進行修改就按SHIFT+F4

楼主:
没有和PLC连线用SHIFT+F4和F4,都不行,提示和PLC通讯超时.

网友C:
选择【工具】----【选项】(【Tools】-----【Option】),看该处设置是否设为转换后写入PLC了:

楼主:
请问sjm213 ,中文版是否有该选项.

楼主:
谢谢sjm213,中文版也有该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沒有連線進行修改就按F4
2.如果是連線進行修改就按SHIFT+F4

网友E:
三菱这点真麻烦的

网友F:
我菜鸟一个,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