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规格疑问

楼主(2008-12-04):
请问各前辈,一个规格为2P,60A的空气开关,其中的60A指的是2极的总的额定电流还是指每极的额定电流?如果是指每极的额定电流,那是不是说明此空开可以承受120A的总电流?请教了,谢谢!

网友A:
2P 60A的含义是二极、每极额定容量为60A的空气开关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你把该空开接同一个回路中,比如一火一零,那就是60A,如果特殊情况,你把它们并在一起用,比如只控制火线,零线不经过该开关了,再假设2极开关特性完全一致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承受120A电流。但一般没有这么干的,除非是应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