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电流电压检测模块吗?

楼主(2008-12-04):
请问PLC有没有电流电压检测模块呢
要求在检测到电网电压或电流 过电压或过电流时(与设定值比较)自动停机就行..
只需检测号码进入PLC就行,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呢,,三菱,欧姆龙,西门子都可以,型号.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好像没有,正常的做法是经过一个变送器来转换成标准信号后再给PLC。

楼主:
谢谢了
看样子检测电压,电流,温度,压力最好的方式是用单片机做啦..

网友B:
经过一个变送器来转换成标准信号后再给PLC,市场上有的。

网友C:
楼上说的 是 的

网友D(2009-02-14):
应该加变送器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变送器来转换成标准信号后再给PLC,市场上有的。

网友F:
不用那么麻烦,OMRON就有检测电网电压或电流的。只要超出你的设置要求,它就会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我现在设计的时候就用到呢。

网友G:
哎,不太懂,要努力哟。

网友H:
有的,模拟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