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有哪位高手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要用浮点数
请举个例子吧

网友A:
能否支持浮点数反映了PLC是否够牛~~

你是否知道什么时候该使用小数呢?如果知道什么叫小数的话,应该立马可以明白该什么时候使用~~

早期的PLC并不支持浮点数,那么为了尽量减少运算中出现的进位(四舍五入)的误差,一般的做法是将数值扩大,然后进行运算。

说的通俗一点,如果整数运算无法满足你的运算精度,那么就使用浮点数~~

以上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你一天的工资为35.9,而你老板(PLC)由于不使用浮点数,那么每天给你结算的时候给你结35,那么日积月累的话就是不小的一笔数目。

于是,早期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你向你老板说,不要一天一天的结算,你索性10天一结算吧,你老板同意了,于是10天给你工资359,这就是我们说的扩大数值来减少计算误差。

但是由于经济危机,你做了9天不做了,老板跟你说,我们说好10天拿359,而你少了一天,因此我没有办法计算,你还是不要拿工资了。

你肯定不爽,找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要求你老板偿付工资,因此出现了后续的方式,浮点数,也就是你干一天拿35.9,不再是原先的舍去小数这样的做法了~~

不过这样的计算必定会增加成本,因此你老板就说,凡是用早期的算法与我结算工资的,我用作长工,而要浮点方式与我结算工资的,我做短工。

因此PLC市场就出现2种,一种为支持浮点数的PLC,一种为不支持浮点数的PLC。

而这个事情也给劳动局知道了,劳动局要求你老板改正,你老板说,改正需要时间,因此,这两种PLC由于成本的原因还会共事很长时间。

楼主:
我明白是由于精度问题
呵呵
我是说在现实中,什么领域会要求这么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