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系列如何提高与GX Developer的通讯速率?

楼主(2008-12-04):
读写程序的时候慢得很,又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FX1N通讯速率最高也就19.2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通讯速率最高也就19.2Kbps
在哪设定呢?
是在“PLC参数”-->“PLC系统(2)“中吗?怎么设置了没有效果,还是9600呢?

楼主:
原来是在“传输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B:
输出程序,输入程序接口,速率都要改的,最大也就19200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怎样才能弄到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