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PROFACE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RPOGACE GP37W2-BG41应使用什么软件?怎样把屏内的程序转移到新屏内?

网友A:
看看圖,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37.html

楼主:
谢谢版主.
如果将屏内程序保存到计算机中,是不是要按上面的步骤先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然后在传输栏内按接受再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用建新的只要打开任意一个工程就可以

楼主:
刚装的软件,里面还没有任何工程,是不是就得新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装的软件,里面还没有任何工程,是不是就得新建了?
案例是有的,新建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