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读到变频器的负载率吗?

楼主(2008-12-04):
你好!我用RS-485跟三菱变频器F740通讯,能直接读到CA端子输出的实际值吗(CA端子功能选择的是"电机负载率")?不用公式算,我想直接读取电机负载率的实际值怎么读?

楼主:
我找到了,在特殊监视器里有.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通讯程序发上来让我们参考一下,还有变频数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用。我以前试过一次,结果没通讯成功。后来因为条件的关系,暂时就再也没搞了。

网友B(2009-02-16):
应该可以吧,支持485通讯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