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LC问题

楼主(2008-12-04):
以前使用step7 V5.3版,能用WinLC仿真
现在换成Step7 V5.4版怎么也不能用
请高手指教
还有step7 V5.4与SIMATIC NET哪个版本兼容

网友A:
首先,要纠正一下,Step7软件的仿真软件为PLCSIM而非WINLC
WinLC是西门子WinAC软件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软PLC,它是利用PC的CPU作为PLC来进行的。
Step7 V5.4 与Simatic Net 2006或以上版本兼容~~
以上

楼主:
我再装装试试看

网友B:
可以直接用 SIM 的 版本没什么要求的 5.4 的可以直接用5.3 的多可以的

网友C(2010-04-08):
谢谢可以直接用 SIM 的 版本没什么要求的 5.4 的可以直接用5.3 的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