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COM点用法咨询

楼主(2008-12-04):
各位,请问COM点是24V,X点也只能用24V,输出的中继的公用点是0V,Y的COM点是用24V,这样才行吗?不是说COM点用24V、0V都可以的吗?指的是继电器输出类。谁能指导指导???

网友A:
谁有欧姆龙PLC CPM1A-20CDR-A-V1,各点的功能什么吗

网友B:
怎样才能弄到积分

网友C:
PLC的COM和X、Y是不会冲突的。接好线就OK了。

网友D:
PLC输入分NPN和PNP型N 型COM要接24V,P型COM要接0V,PLC输出继电器型只是常触开点,COM可已谁便接

网友E:
为了了下载学习赚积分回!

网友F:
也就是常说的高电平有效或者低电平有效

网友G:
谢谢了!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机床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改造;英国威勤球栅尺、数显表;动平衡测量机;三菱plc;三菱变频器;
http://www.qinfei8384.cn/

网友H(2009-02-11):
NPN,PNP也就是原型和漏型的说法吧

网友I:
形成回路即可

网友J:
没有关系,都可以接。但要选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K(2009-04-18):
输入输出分开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