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请问FX的PLC编程口是否是422通讯

网友A:
不是,是2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232

FX的编程口为RS422 通讯~~不知兄台如何得出是232通讯?

网友C:
三菱PLC编程口为rs422通讯。你可以查看sc-09编程线可以知道,其实那条线是先由rs422转化为rs232c最后跟电脑通讯的。
另外,对于FX2N-422BD ,在编程口被替代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取代编程口进行相关程序下载以及监视,只是必须确保D8120置零。

网友D:
老兄,以前用PLC编程过吗,如果会的话,把工艺流程,等技术要求一个一个达标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抄吗?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