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手提电脑25针串口问题

楼主(2008-12-04):
现在新笔记本电脑都不提供9针串口 PLC编程软件通信口一般都默认为COM1 所以很不方便 但多数笔记本都有个25针插口 这个是不是串口?打印口能不能用来和PLC通信呢?那位同行试过?给个数据出来看看。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128960.html

楼主:
谢谢 这么说手提电脑上检测到有个COM1 那就是指25针那个口 把它转换成9针公插连接PLC 不用买昂贵的USB转换线了?

楼主:
有人试过吗?试过的交流分享一下。我的笔记本是奔三的太旧了 准备换新的但是新的都没有9针串口 这个对我的工作不方便 。

网友B:
查看一下串口图纸自已做一根就好了,
USB转串口有点贵,我的本本就没有串口只能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吗?试过的交流分享一下。我的笔记本是奔三的太旧了 准备换新的但是新的都没有9针串口 这个对我的工作不方便 。
用usb转rs232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用力特牌的USB转串口线
或是用BBL的PCMCIA转串口都行
我两个都有,一直在用,挺好用的

网友E:
25针的是并口,不是串口。一般用于老式的打印机,现在的机子大多都没有这个25针的口了。
想买待串口的笔记本只有联想E系列,和戴尔D系列的了

网友E:
另外25针转9针的头可以去电子市场买,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F:
为了了下载学习赚积分回!

网友G: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用?正准备换本本,,希望给个确切答案

网友H:
请问到底有人试过25针转9针的头吗?
手提电脑25针串口问题
http://ymmfa.com